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2-11-28):
我使用W5300做了一个以太网嵌入式,采用TCPIP模式通讯,但是现在出现问题了,可以ping通,但是使用软件建立连接的时候报错10061错误“connection is forcefully rejected”,不知道是我的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查,同时我还不知道ping对方(W5300)的IP可以ping通,一般发送数据在500次以上,丢包率在1%,不知道这个情况算不算正常?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错误,希望有知道的高手低手都可以畅所欲言,小弟谢谢了,ip ping通了,是不时候说明硬件部分通讯没问题。

网友A:
设计有问题,按正常的讲,丢包不能超过万分之1

网友B:
能ping通,硬件没问题

网友(2013-05-20):
我也搞过相应的情况,能ping同。大师在具体系统中通讯会断

网友:
蛋疼中,试求揉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