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电阻的计算对吗?

楼主(2012-11-28):
在书上看到的这个计算电压并联反馈的电路,请问这样计算输出电阻对吗?模电书说计算输出电阻时,基本放大电路已经考虑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他是怎么考虑进去的?是那个AFVo的电压吗?

下面是模电基础上的:

网友A:
这本老外写的書的确非常好的说。

网友B:
to LZ:

所谓“负载效应”是指反馈网络的输入阻抗已经折合入开环下的输出阻抗Ro,所以不再单独考虑。

楼主:
理解,谢谢HWM!
第一个图的计算是不是就错了。我仿真一下,输出接1.8欧电阻,电压才从200mV降到月100mV,这样电路直流输出电阻应该是2欧左右了。

楼主:
这个是仿真图。

网友C:
1.8欧超出它能力了。换1.8k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这么仿真过...:dizzy:
这种组态其实在滤波/放大电路中很常见啊,如果输出电阻像R2那么大,后级怎么办...
具体原因再想想,反正输出电阻肯定不是R2

楼主:
6# Lgz2006 谢谢!是超出运放输出能力了,呵呵。刚才看运放短路输出电流驱动能力是60mA。
这个是截图

网友D:
回复 楼主:
然后呢...输出电阻是多少?别告诉我是R2...

楼主:
输出电阻很小,我感觉就是第2图中的RO/(1+AF)了。你觉得是这样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应该很小,我也偏向由运放的输出阻抗再考虑电压反馈...因为跟实际应用中比较符合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他第一种方法运放的模型不应该那样考虑...运放是有源器件,我觉得应该考虑运放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然后再考虑反馈对输出阻抗的影响,这样应该与实际比较符合

网友E(2013-01-05):
请问你这本模电教材叫什么名字?

网友F:
用传统课本的公式Rof=Ro/(1+AF)来计算闭环输出电阻的精度是很高的.
如果想用首帖书上的分析方法, 要做一点小的修改.
注意接在Ro右端的Vo不等于-AVi, 真正等于-AVi的是Ro左端的电压, 姑且称为V'o.因此Ro上有电流IRo=(Vo-V'o)/Ro=(Vo+AVi)/Ro. 这个电流IRo通常远大于IR2,因此粗略分析不妨先忽略IRo, 因此Io近似等于IRo.因此Rof=Vo/Io=Vo/IRo=Vo/[(Vo+AVi)/Ro]=Ro/(Vo/Vo+AVi/Vo)=Ro/(1+AF).
如果再考虑反馈回路对输出端的负载效应, 那么实际输出电阻将比上述Rof还要小.只不过由于通常Rof满足远小于R1+R2的数值, 因此这种修正完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