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F4051的EEPROM操作程序,已经调试通过,放心使用

楼主(2012-11-28):
//***********************************************************
///读EEPROM的指定单元模块
// 入口参数:addr:待读取数据的地址
// 返回值类型:UCHAR
//***********************************************************
UCHAR Byte_Read(UINT addr)
{
        UCHAR TEMPB;

        FLASHCON=1;
        XPAGE = 0;
        TEMPB=*(unsigned char code *)(addr);
        FLASHCON=0;
        return(TEMPB;  // return data
}

//*********************************************************
// 从EEPROM中读出若干数据子程序
// 入口参数:dest:读出后数据的临时存放地址(在RAM中开辟)
//            src: 待读取数据的地址
//            numbytes:待读取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类型:字节
//*********************************************************
char * FLASH_Read (char *dest, UINT src, unsigned int numbytes)
{
   UINT i;

   for (i = 0; i < numbytes; i++) {
      *dest++ = Byte_Read (src+i);
   }
   return dest;
}

//**********************************************************
//向EEPROM的指定地址单元写入一个字节模块
//字节编程
//入口参数:addr = 待写入字节地址, byte=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
void Byte_Write(UINT addr, UCHAR byte)
{
        Ssp_Flag=0x5A;
        CY=EA;
        EA=0;                        // disable Interrupts during write
        FLASHCON=1;
        XPAGE = 0;                 //选择类EEPROM扇区0
        IB_OFFSET = addr&0xff;
        IB_DATA = byte;
        if(Ssp_Flag!=0x5A)
  {
          IB_CON2=0;
          goto Write_Err;
        }
        IB_CON1 = 0x6E;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rite_Err:
        Ssp_Flag=0;
        FLASHCON=0;
        XPAGE=0;
        EA = CY;
}

//*********************************************************
// 向EEPROM中写入若干待存数据子程序
// 入口参数:dest:写入后数据的存放地址
//            src: 待写数据的临时存放地址(在RAM中开辟)
//            numbytes:待写入数据的个数:
//*********************************************************
void FLASH_Write (UINT dest, char *src, unsigned int numbytes)
{
   UINT i;

   for (i = dest; i < dest+numbytes; i++) {
      Byte_Write (i, *src++);
   }
}

//**********************************************************
// 檫除指定的EEPROM页(256字节/每页)子程序
// 擦除扇区, 入口:addr = 扇区地址
//**********************************************************
void Sector_Erase(UCHAR addr)
{
        Ssp_Flag=0xA5;
  CY=EA;
        EA=0;
        FLASHCON=1;
        XPAGE = addr;          //addr=0-->表示檫除第0页

        if(Ssp_Flag!=0xA5)
                {
                        IB_CON2=0;
                        goto Erase_Err;
                }
        IB_CON1 = 0xE6;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Erase_Err:
        Ssp_Flag=0;

        FLASHCON=0;
        XPAGE=0;
        EA = CY;
}
以上例程可以用来写多个整型参数到EEPROM,当然写字节数据肯定也没有问题,写入后读出都正确,重新下载也不会冲掉EEPROM里原有的参数,我已经测试通过,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注意:如果重复写数据到一个扇区里的同一个地址,必须先檫除整个扇区,然后才可以写新数据进去,切记,切记。顺序写多个数据到一个扇区的不同地址,则不需要檫除扇区(前提是这些地址处都没有数据,否则也得先檫除扇区)

后话:刚开始调试老是不成功
,看了中颖的数据手册和使用指南都不行,把我搞得头疼。中颖的数据手册说明不是很清楚很到位,中颖人的语文水平太差,哎,搞技术的,英文学的不怎么样,国语怎么也这么差呢。手册里说类EEPROM操作流程有问题啊,比如手册流程如下:
1.关闭中断;
2.按相应的待编程扇区号设置XPAGE,IB_OFFSET;
3.按编程需要,设置IB_DATA;
4.按照顺序,设置IB_CON1-5;
5.添加4个NOP指令;
6.开始编程,CPU进入IDLE模式,编程完成后自动退出IDLE模式;
7.如需继续写入数据,跳转至第3步;
8.XPAGE寄存器清0,恢复中断设置。
其中第7步的说法有问题,如果要继续写入数据,怎么能直接跳转至第3步呢,你连继续要写入的地址都没有更新指明,要跳也应该是跳转至第2步。此类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还是8.4节的SSP部分的说明:一旦该扇区被编程,则在该扇区被檫除之前不能被再次编程。这句话说法也有问题:如果我要写入5个整型参数到EEPROM,写了第一个,再写后面的,难道也要先檫除整个扇区,才能继续写后面4个参数吗?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一旦该扇区中的某个地址被编程,想继续在同一个地址编程,必须先檫除整个扇区,才可以在原来的地址编程新数据,如果是在后续地址编程,则不必先檫除整个扇区(前提是后续地址都没有被编程);或者是一旦该扇区256个字节都被编程,想重新在该扇区编程,也必须先檫除该扇区才可以。希望中颖能重新写一下EEPROM流程,我理解的框架思路如下:
1.重复编程数据到同一个地址处,必须先檫除整个扇区,才可以编程;
2.编程多个参数到同一扇区的不同地址,只需更改IB_OFFSET地址即可,不需要檫除整个扇区,除非该扇区都写满了。

网友A:
顶啊,正好用上

网友B:
EEPROM?现在还有人在用这个吗?

楼主:
不知道4楼什么意思,怎么没有人使用EEPROM啊,存储参数难道不要EEPROM吗?我用的是单片机内部的类EEPROM,也就是用FLASH实现的,不知道你有什么别的高招存储参数,掉电后还能保持住。

网友C(2013-04-19):
绝对的好人。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D(2014-03-05):
请问Ssp_Flag=0x5a这句为何是5a

网友E:
我司为中颖华东88,79系列一级代理商。黄生:15112661137  QQ:370138333

网友F(2014-07-15):
好东西啊,顶起来,不要让他沉了

网友G(2014-09-07):
中颖专职代理 姜生  QQ 2628536188  电话13242940546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完整的函数传上来看看

网友H(2015-01-30):
可以读EEPROM的指定单元模块

网友I:
谢谢楼主了。
我前段时间有个项目,也打算用88F54的内部EEPROM,可测试很多问题。
当时时间紧,也不放心内部EEPROM,最终还是使用了24C04。

有空测试一下你总结的要点。

网友I:
请版主核实下,假如楼主的总结是正确的,请求加精。

网友J(2015-03-17):
中颖4位8位MCU, 锂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商,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

网友K(2015-07-01):
正好用上,明天验证一下

网友L(2020-05-12):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中颖的EEPROM部分,看了你的帖子学到很多,但有个小问题就是掉电后有时能保存数据有时不行,能帮我看下程序哪里有问题吗?(程序放楼下)

网友L:
想试下EEPROM功能,显示一个数掉电后上电继续加数,但每次上电都是从0开始,有些延时,初始化,显示程序我就没贴出来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char dat1)
{
    unsigned char aa;
    aa = EA;
    EA = 0;
    FLASHCON = 0x01;                           //SSP编程需先关闭中断
    IB_DATA = dat1;                                //编程用数据寄存器
    IB_OFFSET = addr1;                        //被擦除/编程的块单元地址
    XPAGE = 0x00;                                //擦除/编程用扇区选择和地址选择寄存器
    if(gBFlashLock!=0x5A)                 //判断写操作标志位
    {
        goto Write_Err;
    }
    IB_CON1 = 0x6E;                                //SSP操作模式选择寄存器:存储单元编程
    IB_CON2 = 0x05;                                //SSP流程控制寄存器1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rite_Err:
    gBFlashLock=0x00;
    XPAGE=0x00;
    FLASHCON = 0x00;                        //当不需要对类EEPROM操作时,必须将FAC位清0。
    EA = aa;
}

/*┈┈┈┈┈┈┈┈┈┈┈┈┈┈┈┈┈┈┈┈┈┈┈┈┈┈┈┈┈┈
SSP操作类EEPROM-读数据:
入口:addr = 扇区单元地址
出口:dat = 读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unsigned int addr2)
{
    unsigned char dat2;
    unsigned char aa;
    aa = EA;
    EA = 0;
    EA = 0;
    FLASHCON = 0x01;
    XPAGE = 0x00;
    IB_OFFSET = addr2;
        if(gBFlashLock!=0x5A)                 // 烧写/擦除的超级抗干扰措施
    {
        goto Read_Err;
    }
    IB_CON1 = 0x6E;                                //SSP操作模式选择寄存器:存储单元编程
    IB_CON2 = 0x05;                                //SSP流程控制寄存器1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dat2 = IB_DATA;                                //取出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ad_Err:
    gBFlashLock=0x00;
    XPAGE=0x00;
    FLASHCON = 0x00;                        //当不需要对类EEPROM操作时,必须将FAC位清0。
    EA = aa;
    return dat2;
}
//擦除
void cc(unsigned int addr)
{
        CY = EA;
    EA = 0;
    FLASHCON = 0x01;
    XPAGE = addr;
        if(gBFlashLock != 0xA5)                 //判断写操作标志位
    {
        goto Erase_Err;
    }
    IB_CON1 = 0xE6;                                //SSP操作模式选择寄存器:扇形擦除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rase_Err:
    gBFlashLock=0x00;
    XPAGE=0x00;
    FLASHCON = 0x00;
    EA = CY;
}
void work()
{
    T++;
    if(T == 1000)
    {
        T = 0;
        num ++;
        {
            if(num > 60)
            {
                num = 0;
            }
        }
    }
    cc(0x01);
    Write_Data(0x01,num);
}
void view()
{
    Display_DIA(0,num);
}
void main()
{
    Oscillator_Init();
    CLK32KTO24M();
    init();
    Delayms(1);
    ClearDisplay();
    gBFlashLock = 0x5A;                        //烧写/擦除的超级抗干扰措施 标志位
    num = Read_Data(0x01);
    while(1)
    {
        work();
        view();
        Delayms(1);
    }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试下EEPROM功能,显示一个数掉电后上电继续加数,但每次上电都是从0开始,有些延时,初始化,显示程序我 ...

你的程序中计数是不是一直在进行中,然后突然掉电后,把当前计数值存入类EEPROM里,重新上电后你还想继续接着掉电前的数值计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牵涉到掉电存储这样的技术。因为掉电存储处理不好,写入类EEPROM里的数据就是0,你可以先试试,程序运行时存入数据,不要在掉电时存入数据,然后断电再上电,看数据正确否,排除一下正常存储时你的程序没有而我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的程序中计数是不是一直在进行中,然后突然掉电后,把当前计数值存入类EEPROM里,重新上电后你还想继续 ...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和帮助,找到原因了,是延时太短了(main里面的while循环里只延时了一毫秒),导致程序运行太快没足够时间写进去,把延时加长点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和帮助,找到原因了,是延时太短了(main里面的while循环里只延时了一毫秒),导致程序 ...

解决问题就好,没想到我8年前写的帖子,现在还在板块顶部,竟然没有沉下去。好长时间我都没有来论坛了

网友M(2020-06-22):
csdn有78/79系列eeprom读写库,把数据结构封装,读写so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