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RC振荡器频率

楼主(2012-11-28):
RC网络应该相移180
所以是不是这样列
2arctanw0RC+arctanw0RiC=pi
然后解出w0  但不好解吧   还是我哪弄错了

网友A:
想法没有错。输入电阻必须计入,除非与R相比可以忽略。
实际上,三极管放大器输出电阻近似Rc,不是0,通常也不可忽略。

楼主:
很多未知量的样子,晚上传个运放版的试试

楼主:
想法没有错。输入电阻必须计入,除非与R相比可以忽略。实际上,三极管放大器输出电阻近似Rc,不是0,通常也不可忽略。maychang 发表于 2012-11-28 13:45
很多未知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