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FID的天线类型

楼主(2012-11-28):
请问RFID的天线 是不是多用近场天线,就是类似无线充电那样用电感变压器,用近场辐射传输数据?有没有用传统远场辐射天线做RFID的列子,一般应都用在什么方面呢?
在下先谢过。

楼主:
自己查了下貌似用900Mhz 远场天线。。。。。。

网友A:
有,有源RF ID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受频率限制吧   目前用的都是采用耦合式的   但是较高频的好像也有采用类似雷达工作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