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三极管 控制24v继电器

楼主(2012-11-28):
8050的参数:Ic=500mA,hFE=120-350

继电器参数:
工作电压24v,工作电流18.7mA,直流电阻1280欧

请教高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三极管能工作在饱和状态和截止状态之间切换吗?

网友A:
基极串联电阻4.7k似乎小了些,实际上基极电流有0.5mA已经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是这样想的,要让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就要是提供足够大的基极电流。Ib>500mA/3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三极管在很小的基极电流下可否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B:
按β=200算Ib要大于0.1mA驱动电压是24V所以Rb限流电阻你用4.7K的应该是240K,另分压式可不用即你用的150K可以去掉。这是理论计算240K可以减到100K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0.1mA的基极电流,三极管能进入饱和状态吗?
我看网上的资料,讲的是基极电流要足够大,三极管才能饱和。
所以也比较疑惑,求指导。

还有那个电阻,主要用在截止状态下作为下拉,防止三极管导通的。

网友C:
我分别取10k和47k,另在光耦12脚并10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别取10K和47K,表示的是:
10K 并联在光耦输入端1.2
47K串在三极管基极

是这样子吗?

网友C:
10k替4k7,47k替100k,另10k并光耦(视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用的是松乐继电器。
请问这样三极管的进入饱和状态,集电极电流能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好就是继电器的吸合电流?
这么巧?
你也用的这个?

网友C:
太巧了?24/1280=0.0187  也可能理解错了?
补充:发生饱和时,集电极电流将不再受控,仅由电源电压/集电极电阻决定——饱和应用的重要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三极管饱和时,集电极电流其实不一定达到它本身的最大极限。

网友C:
能使你明白,我好有成就感:P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关于饱和状态,网上分歧貌似很多,你看下面两篇帖子:

三极管饱和状态讨论:
http://www.**/yuanqijian/sanjiguang/20111214255325.html

三极管什么时候工作在饱和区?http://www.dzsc.com/dzbbs/20070115/200765213434343495.html

网友C:
不必看了,我自有理解。你慢慢学吧

网友B:
用三极管做开关管只要Ub达到Uon即开启电压即可而Ic只要大于你要的18mA是不用再做考虑的,因为饱和后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你的电源24V决定的换句话继电器达到24V电流就是18mA。除非你用的是电流源(实际应该没有这用的)所以只要达到开关效果就够了,打个比方你的Ib到了MAX那你的开关就能用到最大功率0.625mW即24V26mA然而你实际的功耗仅仅24V18mA那么你的功率就浪费在了你的驱动上就是用大马拉小车。当然如果不考虑功率浪费的问题或者说驱动能力足够,那只要考虑不要让Ib过大烧了管子就行,这样的话Rb可以小,10K也好20K也好上电后管子不热基本OK。

网友D:
24V的继电器你加12V电源上去说不定也能有动作,有何必为一点点饱和压降算计来算计去;
100K的电阻并不常用,不如10K方便,有多大差别?完全可以忽略;
工作电流才20mA不到,估计随便找一个三极管都可以有这个负载能力的;
你的电路可以肯定能动作1次的;但到底能持续动作几次后完蛋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24V的继电器呢?自找烦恼.

网友D:
521早就停产了,市场上的521价格并不好,质量也一般;为什么要用521呢?

网友D:
1N4007用在这里差不多就是摆设;
这是反应速度超级慢的整流管;

网友A:
21楼明显不大懂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喻很形象!
那该如何不浪费功率呢?
换三极管吗?貌似一般的三极管电流放大能力都是这个等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批评指正!
1、光耦换成EL817可以?
2、由于使用的气动阀是24v 2A的,所以想把继电器和气动阀使用同一个24v电源。
     若是光耦输出测仍采用24v电源,改选用12v继电器,这样,继电器回路串联RC电路,     这样合适?

网友A:
24楼:
根据其它用电设备电源电压,使用24V继电器完全正确,加耗电元件降到12V供继电器那是自讨苦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还是用24v的继电器。
那电路改成下面这样,可以么?

网友A:
26楼:
水平放置的电阻(图中47k电阻),其数值应由你需要的基极电流确定。现在若取基极电流0.5mA(足够了),那么该电阻应为24V/0.5mA=48kohm(忽略8050发射结压降和光耦饱和压降),用47kohm合适。
TLP521光耦电流传输比至少有50%,接收侧需要0.5mA电流,发射侧需要至少1mA电流。那么200欧电阻显然小了些。光耦压降约1.1V,电源电压3.3V减掉1.1V剩2.2V,假定IN端低电平可到零,200欧电阻改2.2kohm才合适。根据实际使用经验,光耦TLP521电流传输比都在100%左右,该电阻用2.2kohm没有问题。为保险起见,可以用1~1.5kohm。
按你原来设计,IN端需要能够11mA灌电流能力,不是所有芯片都有这么大电流的。现在只需要1~2mA电流,对IN端芯片要求大为降低。
这才是18楼所说的“浪费”实质。

网友E:
感谢各位高手,让我增长了见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得很透彻,很感谢!
下面这个是光耦的参数,If典型值为16mA,1mA的输入电流,光耦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29楼:
我现在的感觉,和15楼恰恰相反。
也罢。看看这个。这也是TLP521datasheet截图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和15楼想法,指的是:三极管饱和的观点?
15楼觉得三极管不用工作在集电极最大限度值下。
你的意思是。。。。

网友A:
31楼:
15楼说他有成就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要融汇贯通。。。

网友F:
24V用8050?

网友G:
负载放在光耦的发射极适合吗?计算不方便吧。。但是放在集电极的话,集电极电阻功率又够呛。。。

楼主:
34# efen 你是疑问还是反问?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意思是?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面这两个电路都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两个电路都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样?

网友C:
当你以举手之劳助人一臂,人收益。期望获得满足,激发生物激素,幸福感成就感愉悦感随之而来
人不解,则心安理得——人生不就总是在付出么
可惜,这种美好感受不能持久,甚至稍逊即逝。好好把握 ;P

网友H:
LS的兄弟 ,说的在理,但是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呀,如果有这方面经验(不管是24V还是12V还是5V继电器),还请分享下,我们也可以学习下,谢谢

网友D:
原来还有些靠谱;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
1.原来的偏置是可以的,只是电阻的取值有些奇怪;10K是最常用的,4K7也可以;按1:1配没问题;10:1配估计都可以工作;计算一下分压后B极的电压大于1V即可;偏置电流mA级即可;
2.那个1N4007太常见了,太多的继电器控制图上都有它,但它能有什么用?在最关键的uS级甚至nS级的反应时间内,它根本反应不过来的;就是形同虚设.
3.34楼的兄弟问了一个关键问题.24V用8050?看看8050的耐压参数;如果关断的时候一个反冲电压出现,8050能顶住不坏吗?
24V继电器的选择就地取材使用24V电源是合理的;但后续的器件选择要小心了,521的耐压又是多少?

网友D:
继电器控制电磁阈也是非常恐怖的问题;如果频率动作,小继电器的触点很快就发黑报废了;
也许你控制电磁阈根本就不应该用继电器这个方案;也许有你的理由,只是我不能理解.
还有那个串RC吸收电路,搞不好一上电继电器就会有一次误动作了;肯定让你吓一跳的;

网友I:
呵呵,刚看了三极管饱和的讨论,太长了。

网友A:
44楼:
1、你所说电阻数值显然没有经过计算。
2、这里并不要求反向恢复时间,故1N4007可以用。1N4007开通时间并不长。当然,这里可以使用1N4148。
3、确实8050耐压余量比较小,但基极有电阻到地(发射极)时够用。
4、TLP521接收侧耐压够用,不必担心。

网友D:
L1就是电磁阈,不需要继电器;
IRF540也可以的;只是640耐压更高,价格也更便宜;
R2的取值可以是10K;这样关断动作更快,反冲电压很强;如果R2取值太大则掉电的动作显得不利索;
取24K(或再稍大一些,如27K),这样在关断的时候,IRF640从饱和状态退出,进入放大状态,然后放大状态到关断;
这个过程相对要温柔很多很多(估计在30uS以上的时间能关断,不然估计5uS以内关断),目的是电磁阈关断时的反冲效应要弱很多;

注:IRF640要加一个普通的小小散热片; 不加散热片,会有一定的温升;
光耦用什么随便你自己,521同类的即可;817当然可以;
如果你在R2二端并一粒电容103,104什么的;开和关的动作就更温柔了;
但是电磁阈的得电速度通常也许是有些要求的;

网友D:
15V的稳压管和C1是保护光耦用的;
如果不加稳压管保护;R1和R2的取值要使640的控制电压为12-15V;
如果是15V,则功放管饱和压降更低些,不然发热更多;
火柴盒大小的散热片即可;

功率管加散热片,肯定比继电器便宜的;
不同参数的选取可以调电磁阈动作的利索和温柔度;
饱和压降估计约2-4V吧;以你实测为准;

如果你的电磁阈个头不是很大IRF640就可以了,如果不放心就选择更强劲的功放管;

网友D:
1N4148是开关管,动作非常快(我了解的范围内二极管没有比它快的);用于弱小信号的场合是可以的;
电流不够大,耐压也不行,不适合用在这里;是一个危险因素.还不如不用.
关断的过程平滑一些比什么续流管都强;

网友D:
44楼:
1、你所说电阻数值显然没有经过计算。(选择范围很宽,精确计算根本没必要)
2、这里并不要求反向恢复时间,故1N4007可以用。1N4007开通时间并不长。当然,这里可以使用1N4148。
   (比1N4007反应速度更慢的二极管真的不多,同样都是几分钱的二极管,为什么要用4007?)
3、确实8050耐压余量比较小,但基极有电阻到地(发射极)时够用。(关断时的反冲电压非常可怕,很讨厌,很尖很高,不过三极管的速度本身也不快,还不是很严重)
4、TLP521接收侧耐压够用,不必担心。(我担心,我胆子小,我有的时候因为这样那样的小毛病睡不着觉的)
续流二极管我选择FR307其实和1N4007差不多,反应的速度都远远达不到要求;

网友J:
8050 的IC至少能达到1000mA!

网友D:
8050 的IC至少能达到1000mA! 你太牛了.极限值和额定值或安全值完全不是一回事;
再说这里电流驱动能力不是关键,随便找个三极管都可以的;关键是耐压.

网友B:
我不知道LZ想用在什么场合。
你现在的电路8050做开关管,只要基极电压大于Uon大约1V就够了然后是你需要多大功率的开关你用的是24V18mA所以只要根据β算出基极电流即可按200算18/200=90μA而8050最大功率625mW所以最大电流625/24=26mA>18mA所以8050可以用,又26/200=130uA所以当Ib大于0.13mA时开关就已经最大了Ib再大其实就是无用功耗了,但没人这么精打细算,再为使工作稳定Ib取大些正常。而这些都是理论的东西,如果LZ有精力和元件的话建议实验
Rb从45K往上加,我估计120K时继电器仍能正常工作下面的接地电阻是提供开启电压用的可以不要。
另外,1N4007我也觉得可以。

网友K:
可以不用这个型号的光耦,再就是基极电阻小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说的很详细。
我是用在竞赛机器人手抓的开合。

楼主:
本来觉得差不多可以结贴了,这才一会的功夫,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啊。。。
1、继电器的方案得到了质疑?
2、IN4007不合适?
3、光耦521也不合适?
4、8050也不合适?
5、不需要继电器,改成MOSFET?

我的应用是这样的,控制气动阀,主要是机械手抓的开合。
上面是DSP控制芯片IO+总线缓冲驱动芯片SN74LV245,驱动能力-32/64mA。
下面是气动阀,工作电压24v,工作电流1.5-2A。
现在缺少中间的的隔离+驱动部分。

网友D:
521原厂的性能是可以的;但停产了,市场上的521是什么谁知道;而且价格也被炒的离了谱;
而可以替代521的光耦到处都是;用IRF640N的方案中,如果你遇到问题直接问我.我心里有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图中的VCC应该是GND吧

网友D:
是的;我没注意

网友L:
原理上是可行的吧

网友M:
:),本来问题不大。。。

网友C:
44,45,48,49,50,51,52楼,稍安勿躁,见仁见智
是个好电工,招招到位,绝非滥竽之辈
最为浓重一笔——“电磁阀直接驱动”,用于楼主项目可能脱颖而出
比较细腻的“耐压考虑”和“启闭过程”,体现产品工程师的优良素质

常言道,百密则有3疏
1.楼主项目不过是“学生竞赛”,按额定值选取元件符合教学要求。不必用量产标准考量,正常环境能用个3百5百次就行了。
2.续流管大可不必采用快速者。1N4000再慢,比起机械动作也够快
3.不知是习惯重口味,还是有点儿学生气。为何不用电阻分压取代稳压管

网友A:
楼主在首帖没有说清楚最终是控制电磁阀。
若是最终控制电磁阀又不必隔离,不必使用继电器,直接功率MOS管或者达林顿是低成本方案。

网友D:
为何不用电阻分压取代稳压管;
虽然说是24V电源,但24V电源是什么?线性的?开关电源?性能怎么样我有顾虑.所以才有15V稳压管;
主要是保护IRF640(栅极没有内部保护);

MOS管的开关速度是继电器远远比不了的;差好几个数量级.

我以前是电工,现在是厨师.

楼主:
恩,我表述的不清楚。

明月小厨,电工和厨师的跨度好大。。。

网友C:
进得了工厂,下得了厨房。管得了车间,跑得了市场。
稳压管理由基本成立
厨师口味就是重
既然电磁动作速度那么慢,有必要用快速续流管么
驱动功率并不大,有必要用200V/18A管么

网友D:
IRF640耐压200V,电流也不小,这样发热情况会好些,也不容易坏,关键是它便宜;
有些参数还没有这个理想,但价格却坚挺的很.如耐压100V的IRF540的价格就比640要贵.

网友C:
640价格令其成为不错的选择
4148看着那个小不点儿,我也担心
可4007怎么就成摆设了呢

网友N:
用一个8050就足够,光耦可以不用

楼主:
现在又换了一种方式,采用直流固态继电器,大家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参数是

网友B:
既然是竞赛,就要看竞赛主题是求新还是节能还稳定。这个电路其实可以用你没做实验吗,公布下实验结果大家分享一下呀。。。。
嗯,貌似这个“握力”不可调,呵呵。
FR307没用过不敢妄加评论,看参数应该可行。关键是实验!
敬候佳音

网友O:
基极电流并非越大越好啦! 越大就会进入深度饱和,影响开关速度(撇开你这个电路而言)。
另外基极电流大,TP521的3,4脚流过的电流也就大,也会导致功耗增大,影响寿命。。

网友P:
真是热闹啊

楼主:
经测试,固态继电器 可用, 光耦+三极管 可用,MOS管的没用起来。

网友Q:
不加三极管直接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R:
521....不是 还买的都..市场还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