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UCA0MCTL这个在串口通信中有什么用

楼主(2012-11-28):
430的UCA0MCTL这个在串口通信中有什么用

楼主:
悲催啊,手册都没看懂

网友A:
辅助调整波特率的,让波特率达到常用的4800,or ,9600.
我用MSP430FG4619,有模块USART模块和USCI中的UART,两个里面设置波特率都有这样一个寄存器,但是,两个不太一样。

网友A:
让低频,比如手表晶振,32768 达到高波特率需要用到的,后面有人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里的波特率控制寄存器算法和USART模块的波特率算法不一样呢?

网友B(2015-02-12):
楼主,为什么我在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中没有找到UCA0MCTL寄存器

网友C:
用来调节波特率的。。。让波特率比较接近设定的值。

网友D:
辅助调整波特率的,让波特率达到常用的4800,or ,9600.

网友E:
辅助调整波特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