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2-11-28):
这个是电机正转图,两个红色圈组成的是电机,A、B分别为两个光电传感器(反射式的),上面绿色的方块为反射纸,黑色线段为传感器支架。通过脉冲数判断转速。
正转时,A传感器的波形相位超前于B传感器的波形,就可以通过相位差判断电机为正转。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反光纸处在A、B之间时(也就是B先得到脉冲,A后得到脉冲)就会错误的判断为反转。现在我想问问有过这类经验的前辈,该怎么设计才能正确判断出旋向,才能避免这个死区。怎么才能正确判断正反装?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各位了。
下图为光电传感器的二分频信号输出图(也是论坛前辈指点得到的波形,在此,致敬),

网友A:
传感器在电机轴上,还是反光纸在电机轴上?
传感器只能用两个,反光纸随便印多少条纹都容易。

网友B:
最小的改动办法:加长反光纸,取消2分频。

反光纸加长,使输出波形直接为LZ位OUT的波形(AB部分重叠)。
正转:AB = 10,11,01,00;
反转:AB = 01,11,10,00;

具体原理参考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楼主:
不好意思,下午一直忙,谢谢各位指点。
传感器是不在电机上面的,在外面的支架上面单独存在。
反光纸贴在电机的转子上面。
传感器可以多用几个也没事,关键是判断正反转,因为有死区时间,所有有点麻烦判断。
二分频不能取消的,因为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相位差很小,不好判断,所以做二分频。

网友C:
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仔细看3L:
AB部分重叠了,就不存在死区;
波形边沿有抖动时,你那2分频会掩盖抖动,并输出错误波形。

反光纸不能在转子上贴半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电机 的电压有时高达几千伏,容易击穿霍尔,另外霍尔必须放的很近,不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D:
这个不简单哦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用霍尔传感器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才结贴,方案取消了,改用脉冲计数器了,加旋向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