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沟道的mos管

楼主(2012-11-28):
麻烦能否各位推荐P沟道的mos管电压:30v左右,电流:1A左右???

网友A:
SI4435, so8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其实最好是找相关的手册,查询,先MOS管不是最高电压,还有最低导通电压等参数需要。

网友D(2013-11-20):
如果导通电阻、开关频率、芯片价格没有要求的话,多数的P沟道mos管都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E:
看你是什么用途...符合要求的管子很多, 但未必都能用.

网友F:
晕 自己到网上选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