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WALAD改进型恒流源输入输出波形异常疑问

楼主(2012-11-28):
附件线路是一个改进型的HOWLAND恒流源,电阻和3K负载使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应该一致,但是附件图片的输入(黄线)和输出(蓝线)在负半周部分有约40MV的偏差的,不知原因在哪里....
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
可能是电阻的误差或者是运放失调所致。

楼主:
谢谢2楼的大侠:)
我今天换个运放看看

楼主:
换了个运放效果好了很多....

楼主:
这个是恒流源的输出

网友A:
嗯不错
考虑精度因素不,运放最好用精密些的,失调小温漂小低噪的运放

网友B:
就是楼主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