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问个问题...差动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

楼主(2012-11-28):
我看的2本书对差动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的结论有点不一样(或者说我没看懂?)
首先是大学教材-康华光的模电,里面说:啊,双端输出时电压增益跟单管共射是一样的(这我明白...),然后,重点来了,他给出了一个计算公式:Avd=-βRc/rbe.然后又指出差模输入阻抗是2rbe。我结合图和论述看了一遍,自己也算了一下,得出结论:嗯,有道理。
然后出事情了...为了加强自己的模电应用能力,弄了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两本看。其中也讲到了差动放大电路,同样也指出:啊,双端输出的电压增益与共射级电路相同,接着用实验法当场测了一下输入电阻,啊,输入电阻跟基极偏置电阻是一样大的。我看了看他给出的示波器图,得出结论:厉害,这我都不用算了,应该就是基极偏置电阻的大小,那跟共射级电路差不多的啊
过了几天没事干又翻到康华光的那本书,这回是去查MOS管的,路过差动放大这一节,突然我浑身一激灵,反应过来好像自己对差动电路的输入阻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同时存在...
我及时反省了一下,觉得因该是大学懒散惯了...反应都呆滞了...然后推测情况是这样的:1.康华光那里认为差动电路两管射极相连的中点是交流地(下面恒流源的电流不变),这样计算输入阻抗确实是2rbe
2.铃木雅臣那里应该这样解释:按共发射电路计算,要算上射极电阻,也就是恒流源的电阻,因此很大,再与基极偏置电阻并联,那差不多就是偏置电阻的阻值大小了

可是我还是无法下结论...请各路神仙断他一断...好心的请顺便跟我讲解一下,拜谢啊

网友A:
1.不包括偏执电阻
2.考虑偏执电阻在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按照差动电路双管的射极中点为交流地计算的话,阻抗应该是Rb||rbe,对不上呀...

网友B:
怎么赚分呀

楼主:
求大神解释一下啊,到底差动电路的输入阻抗怎么考虑才对?

网友A:
好像艳情小说,看得不是很明白;P

网友C:
好像艳情小说,看得不是很明白;P
引用 网友A:
啊...啊...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好,我重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行,来段精简版

楼主:
1.康华光的书里面:差动放大电压增益,Avd=-βRc/rbe.差模输入阻抗是rbe(一边).是把差动双管射极中点当做交流地考虑的.如果按一般共射极放大电路计算,Avd应该是-βRc/(rbe+r0),输入阻抗是(rbe+r0).(r0是恒流源阻抗)
2.铃木雅臣书里面做了实验,结论是输入阻抗与基极偏置电阻数值一样,这是不是说明带基极偏置电阻的情况下差动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从其中一管看)是(rbe+r0)||rb≈rb?也就是说没有偏置电阻的情况下,差动放大电路一边输入阻抗应该是rbe+r0?(rb是偏置电阻)

似乎两个是矛盾的,就这里不明白

网友A:
按理也不应出现严重矛盾。两本毫无相干的书,不要轻易把公式进行比较
本例考虑可能有2种情形
1.各指不同差/共模信号
2.式中符号含义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从铃木雅臣实验来看,他是通过在输入端串联电阻的方法来测量输入阻抗:单端输入,信号发生器输入正弦波,然后测量串联电阻上的波形,如果串联电阻上的幅值为输入信号的一半,就得出输入阻抗与所串联的电阻一样的结论。
这方法测的是差模输入阻抗吗?

网友D:
13楼:
铃木雅臣测量的不是差模输入阻抗。

网友A:
;P普通放大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楼:
铃木雅臣测量的不是差模输入阻抗。

啊?那测的是什么啊?差模输入阻抗应该怎样测试?
可能我对差模输入理解不到位

网友D:
16楼:
该书测的是单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楼:
该书测的是单端输入。

谢谢!是我疏忽了,这样测确实是单端输入。
那差模输入阻抗如何测得呢?

网友D:
那当然需要用差动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当然需要用差动信号输入。

差动信号是两个输入端之差的部分吗?那一端接地另一端的信号不是就成差动信号了?
还是有点不明白...希望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