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触发AD采样+DMA传输,这样配置DMA只能传输一轮么?

楼主(2012-11-28):
初始化配置代码如下:(来自LifeRacing的这几天做的一个测量信号频谱的东西(开源),感谢LifeRacing的开源)

void ADC1_Sample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4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7F;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Buffer[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转换通道为通道一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ExternalTrigConvCmd( ADC1, ENABLE);
}
应用代码如下: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定时器触发AD转换+DMA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连续循环模式
ADC_Buffer[255]数组里的数据为什么只更新一次?
即当定时器触发AD转换了255个数,经过DMA传输之后,判断DMA转换完成,清除了完成标志之后,
DMA不再传输下一轮的转换。
ADC_Buffer[255]的数组中只有一次255个数,不再更新,但是AD此时还是在转换,只是DMA不再传输了。
为什么 ?

网友A:
这样配置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哪,慢慢调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 好长 时间 了 。。

网友B:
试试看在ADC配置最后加一句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 ADC1, ENABLE );

楼主:
定时器外部触发,和软件启动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时器外部触发,和软件启动没关系吧?

再说,ADC一直是在工作着的 。。

网友B: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你的buffer到底有多长?是255还是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