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在IAR STM8环境下一仿真就断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2-11-28):
朋友们请教了,在IAR STM8 环境下一仿真就断掉,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用cosmic,cosmic代码效率不错。

网友B:
我用IAR和STVP都可以操纵,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驱动程序是什么时候装好的我自己也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cosmic,cosmic代码效率不错。

用库来编程的代码效率都不怎么样.

网友C:
COSMIC只是个第三方编译器,跟库使不使用没关系吧。

网友D(2013-01-04):
我最近也常出现此问题,有时候又不会,你这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是不是IC坏掉了啊……
本人使用没发生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