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工程师的简历该怎么写,求教

楼主(2012-11-28):
干了3年的CPLD/FPGA工程师,一直使用CPLD做一些逻辑处理,FPGA没用过IP核,全当大容量的CPLD用,稍微复杂点的就是做了个双口ram(其实就是FPGA自带的模块),我都不好意思往简历上写,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像我这种情况简历上该如何描述会显得好看一些,谢谢。

网友A:
只要能做出产品,想怎么写都行,不会的再学
可以看下人家招聘要求怎么写的

网友B:
写一写做了哪些产品呀

楼主:
仔细想想就做过逻辑处理,读写控制,看门狗,时钟分频倍频,双口ram,数据流2-8m变换
没有一个可以称的上产品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是重复做了n遍罢了。

招聘要求上写着:会PFGA的优先考虑

楼主:
这里的人气不是一般的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人气不是一般的弱啊

这个月准备提升人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人气不是一般的弱啊

欢迎常来啊。

网友D:
给你添点人气

网友E:
其实就需要写一句话:我会FPGA

楼主:
写少了怕不好看,写多了怕被对方问住了
要写的恰到好处也是一门学问啊

网友F:
我会FPGA,随意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添点人气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会FPGA,随意考。

这个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