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的PLL性能?

楼主(2012-11-28):
我想问一下Spartan-6的PLL性能,主要是Jitter,是否能小于50ps?
Xilinx的产品不是很熟悉,查起来不快。

网友A:
嗯?呼唤猴哥

网友B:
猴哥快来啊。

网友C:
我试一下,能。
我觉得都是考虑大jitter,第一次看到小Jitter

楼主:
我试一下,能。
我觉得都是考虑大jitter,第一次看到小Jitter
引用 网友C:

大jitter?没有这个说法的的,可能你指的大jitter一般用spread spectrum降低EMI的,主要为EMC考虑的,没有其它好处。更多的地方需要精准的时钟,所以希望小jitter。
猴兄能提供具体资料来源吗?我想看看全部pll性能指标。

网友A:
等待猴哥解释。

网友D:
坐拿板凳等解释

网友C:
不是,可能是我没说清楚。也可能是……
我是说PLL对时钟的要求肯定是越宽松,对我们越好。
因此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要求时钟的jitter不大于多少,比方说不大于100,
那么100以内的肯定都是可以的,因此上没人说100以内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意思是50 是极限。

网友C:
参考S6的相关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问时钟输出jitter,不是时钟输入jitter要求。S6的相关datasheet上面我怎么都没有找到。

网友D:
等待猴哥解释。;P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问时钟输出jitter,不是时钟输入jitter要求。S6的相关datasheet上面我怎么都没有找到。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输出我就明白了。
不过这个jitter 是多少,没有说明。

我试了几个,大约都在140~170ps之间。
这个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一个值

楼主:
我明白了,输出我就明白了。
不过这个jitter 是多少,没有说明。

我试了几个,大约都在140~170ps之间。
这个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一个值
引用 网友C:

嗯,有点大。。。
我希望是50ps左右,最差100ps也行。150ps有点勉强了。
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有点大。。。
我希望是50ps左右,最差100ps也行。150ps有点勉强了。
谢了! ...

EDN的博客现在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N的博客现在还能用么??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你是问我。
我刚才查了一下,博客打不开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上次用的是edacn,倒了,我辛辛苦苦的博客没有了。
这个又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啊?也不提前说一声。还能救回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你是问我。
我刚才查了一下,博客打不开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上次用的是edacn ...

天,你居然不知道。我的老天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你居然不知道。我的老天爷。

这些博客真不靠谱,我再也不搞这些了,放自己硬盘里最保险。
什么云啊什么的,到时候想不玩就不玩了,我不听这些忽悠了。
呸,去你的博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