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这样接可以么

楼主(2012-11-28):
就是把厂家电路图和放大电路直接结合起来,管子是GT322D
看了有些资料将参数R1取 1k,C1  取1nf,无论有无光照,输出竟然是高电平,我用的是15v的电源,输出14V,好奇怪,是不是运放的原因,换成LM324或者LM358,THS4130ID之类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A:
下图可以,最好加一个输入电阻,用反馈电阻来控制增益,上图是开环的,不能可靠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电容C1后面再加一个输入电阻?我还在想R1和C1该怎么取值才好啊,我都不会算。。。看了有些资料好像是R1 1k,C1  1n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竟然是高电平,我用的是15v的电源,输出也是这么多,好奇怪

网友B:
你用模拟软件试试,个人也不太懂,是不是对地要加个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