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值的一个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12-11-28):
请问一下在always中可以这样赋值吗:
begin
a<=(b==1)?1'b0:c;
c<=a;
end

楼主:
一般见到都是assign里有a=(b==1)?1'b0:c;不知道非阻塞能不能这样赋值。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性能上不影响,就相当于IF语句哦

网友B:
请问一下在always中可以这样赋值吗:
begin
a<=(b==1)?1'b0:c;
c<=a;
end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而且在语义简单的情况下尽量用?语句取代 if 语句。

网友C:
可以的,也可以使用if判断一下的

网友D:
我写的怎么没有了
可以的。

网友D(2013-03-12):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歡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