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流源问题-请问TI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2-11-28):
需要做一个恒流源,输出电流80-100mA,负载最大30Ω,要求电流精度0.1mA以下,恒流源输入电压5V(AC-DC:5V开关电源)。
希望采用LDO芯片搭建恒流源,请问TI的工程师有没有推荐的芯片。
之前采用的是24V输入,LM317搭建的恒流源,但是LM317压降需要最少3V,用5V输入的话肯定不够。

网友A:
100mA, 如果用 LDO 做, 可以用 1.8V 的 LDO 比如 TPS76318.
当然还可以选电压更低的器件.
但是要求电流精度0.1mA以下, 0.1% 的精度, 很高了哦.
LDO 应该是做不到这精度了.
建议用运放来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LDO做不到这样的精度呢,我看了一下LM1117-ADJ的参数与LM317的参数差不了多少,应该也行吧。

网友B:
做恒流源的话,在淘宝上直接有那样的芯片的,具体型号的我到记不清了,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LM334吧,输出电流0.1uA-10mA,不适合,我再找找其他的,谢谢啊 !

网友C:
刚好这两天看到运放恒流源做了个仿真    下图

输放变化我用VSS代替,如果采用DAC输入,精度足够的话,精度在0.1mA以下没有问题。
参考一下吧

网友D:
LM334电流有的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