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无法打开 PCB

楼主(2012-11-28):
系统:XP
EAD:PROTEL99SE
现象:无法打开PCB文件,SCH和库文件可以正常打开、编辑
打开工程时,跳出以下警告框file:///C:/Documents
:"Format '%x'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

我重装了几次99SE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格式无效
你确定是用99做的PCB文件?
后缀是PCB的,不一定是99的文件哦,还是pads格式的文件

楼主(点评):
我自己设计的PCB,所以,格式肯定是PROTEL

网友A:
或者你用AD 高版本软件打开,再导出低版本的试试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PCB,前两天还打开过,昨天就打不开了,一开99SE的工程,就跳出这么一个告警对话框。
你们有没有碰到的这样的,或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PCB文件收到损坏的可能已经排除,我把PCB发到别的同事那边能够正常打开

网友B:
软件兼容性的问题,你先卸载掉软件,然后高级搜索c盘下的99SE并删除,再重新安装。之后先打开软件再用软件打开PCB。操作这样的问题跟PCB的封装库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上面的大哥说的很对,我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是PCB封装库的问题,只要我不把封装加上就没事,加上就出现楼上的结局.....
悲剧之下,我只能学都用ALTIUM Design..........

楼主:
不是库的问题,重新安装后没有任何效果,目前用DXP打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用99SE就是不行

网友D:
把系统弄干净再重装下试试

网友E:
表示你保存格式有问题,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B:
我的电脑换成AMD4核就经常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得重新卸载干净,重新安装才行。

网友F:
你把自己做的PCB库改个名字,就可以打开了,我也遇到过,一改PCB库里面的封装就会出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