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FPGA中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8):
(无正文)

楼主:
怎么解决?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不太清楚,以前我把一个复位键去掉 结果系统还不工作了呢

网友B:
还是得看你具体逻辑怎么做的,跟输入口是什么逻辑关系,输入口的状态怎么变化
另外你说的FPGA不工作是指什么?是指没有按你写的逻辑动作还是说整片FPGA就跟坏了一样?

网友C:
功能不对?还是芯片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