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做脉冲群干扰试验

楼主(2012-11-28):
485通讯做脉冲群干扰试验,485通讯线对地接TVS管,且有120欧匹配电阻,一打脉冲群,则数据接收错误
但去掉120欧电阻,再打脉冲群则数据接收没错
另外正常接120欧电阻,不打脉冲群时,接收数据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485通信在打脉冲群时必须要加耦合夹,不知道是否有加,至于120的匹配电阻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120是算出来的还是经验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耦合夹是什么东西?
485芯片用的是75lbc179,按照手册推荐用的120欧,只是点对点通讯
远端一个179,近端一个179

网友B:
我觉得在脉冲群中, 数据出现混乱属于正常情况. 软件能够识别错误才是关键.
所以用在信号复杂的工控等领域, 通信协议中应该增加错误识别能力 (可以参考一下 MODBUS).
有条件的话还要考虑纠错方面的设计

网友A:
回复 楼主:
脉冲群实验装置时带耦合夹的  还有我们的485通信没有阻抗匹配电阻,我个人觉得也没必要

网友C:
可能是共模干扰过大所致,120欧中端电阻会耦合共模干扰,解决办法是在总线上加肖特基二极管钳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时钟和数据线上对地有TVS管

485点对点通讯

网友(2023-02-23):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509366259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共模干扰过大所致,120欧中端电阻会耦合共模干扰,解决办法是在总线上加肖特基二极管钳位。 ...

工模干扰可以加共模扼流圈解决?

网友C(点评):
这里并不适合加共模扼流圈,会影响信号,得不偿失。

网友E:
接收错误不出错不死机,不打了能自动恢复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