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中断,请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28):
本人ARM菜鸟一个,自己画PCB做了一块板子,芯片用的是STM32F103VBT6。最近看例程想做一个外部中断控制LED亮灭的程序。由于自己制的板子,GPIO引出的不多,现有PE14接LED阴极,PC1引出悬空。想利用PC1接电源或地来控制LED亮和灭。但丝毫没反应,程序代码如下,忘高手指正:    void All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PA1、PA8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A1、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1);
//PA1作为外部中断线1引脚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1线标志位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边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以上参数初始化结构体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采用组别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配置外部中断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占先式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副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中断初始化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All_GPIO_Config();//所有GPIO配置

EXTI_Config();//外部中断配置

NVIC_Config();//中断优先级配置

while(1);

}

顺便求助一下,NVIC_Config里面的 组别、主副优先级设置有什么讲究?菜鸟一枚,求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

网友A:
PC1引出悬空。想利用PC1接电源或地来控制LED亮和灭?这是什么意思。把你这部分的原理图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