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高手推荐一款DA芯片

楼主(2012-11-28):
我毕设重要用到一款DA芯片,要求:单通道、精度8/10位、输出双极性电压、SPI输入接口。上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请问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类似的芯片啊。

网友A:
TI TLC5615 10位精度 SPI 接口. 不知道啥叫输出双极性? 增加个运放来实现吧
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erter-products.page

网友B:
双极性的AD见的比较少,把电位调节一下,设置一个偏置,可以使用一般AD芯片

网友C:
确实没怎么见过双极性的AD

网友D:
去3L的地址看看吧

网友E:
我见过14位的双极性的输入的,不过得二百多

网友F:
上TI的官网上根据参数搜一下,或者直接跟TI的代理、FAE等联系,让他们帮你选。

网友G:
双极性的DA很少,不过楼主要求精度不高,可以用单极性12位的DA,在后端加电路来实现正负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