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看看我的warning啊

楼主(2012-11-28):
WARNING:Pack:266 - The function generator u4/NumB_mux0002<3>116 failed to merge
   with F5 multiplexer u4/NumA_mux0002<3>_f6/MUXF5.I1.  There is a conflict for
   the GYMUX.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WARNING:Route:455 - CLK Net:u2/Clk may have excessive skew because
本菜鸟没看出来警告的含义,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就是说你没用上SLICE 的F5
那个是说:你的时钟的倾斜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没用上SLICE 的F5
那个是说:你的时钟的倾斜较大

再请问下斑竹 什么是时钟倾斜啊 不太懂啊!

网友B:
用DCM或者PLL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斑竹 什么是时钟倾斜啊 不太懂啊!

Skew英文叫这个。
由于时钟线长度及负载不同,会导致时钟信号到达相邻两个时序单元的时间不同

网友A:
快给我加分吧

网友C:
猴哥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网友D: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D:
这个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下   竟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真心帮不上忙   呵呵   对不住    帮你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