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开发环境用什么

楼主(2012-11-28):
过二天就要动工学习STM8S;在此特请教大家,用ST的工具好?还是IAR的工具好?
IAR的应用范围很广,就象KEIL一样;
象MPS430,PIC,AVR,51等,以及ARM都可以在IAR环境下编程调试;
所以我有意使用IAR来学习;

还有就是有人说ST的工具时不时有毛病,什么保存一下文件也费很多时间,万一编译出现问题有可能全部乱掉了;

如果把IAR的环境摸熟了,再换其它单片机时就容易了;是这样吗?

现在用IAR的可以回复"I";
用ST的可以回复"S";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选择IAR FOR STM8;
ST的工具资料很多,例程也多;上手容易些;
不过我看看例程,再看看寄存器的详细解说,在IAR环境下应该也能做好

楼主:
安装成功测试了一下没问题;
开发板还没有到,仿真工具也没有;只能用软件仿一下;
新建工程没有帮我建立工程模板,有些失望了;
这个模板要去搜一搜;主要是寄存器的定义和最原始的一些初始化要完成;

IAR我以前试过一次,有些地方比较好用的;
下周估计开发板能到手了,自己重新再做2块板;不出意外,也许一个月内工作可以完成了;元旦的时候庆祝一下;

楼主:
本想先把STM8S的头文件熟悉一下;复制过来一看有60多页;算了;
用多少看多少吧;

楼主:
STM8S105K4的头文件我找到了,100多页;看了让我很生气.
还有一个接一个的相关外设的C文件;
有这个看资料的功夫,用寄存器直接操作法早就搞好了;:funk:

网友A:
我一直用的STVD开发SMT8相关产品,简单实用!

楼主:
我买的STM8S书还没送到,是汇编编程方式,对象是操作寄存器;这二天没事干,就把STVD安装了,但没测试过;
想了想还有一种工具是IAR FOR STM8;于是就搜了搜,找到了,还是D版;本来程序并不大,用限制版完全够用了.

IAR和KEIL相比,KEIL就是超级跑车一般,挑不出什么毛病.即使有毛病也习惯了.
IAR感觉就象是一辆自行车.但KEIL能做的它也能做好;最关键的是IAR支持的对象太丰富了.
支持ARM类 支持51类 支持AVR 支持MSP430 支持PIC ......
以上除了PIC有超强抗干扰能力,除了MSP是超低功耗外,其它8位机没有理由不退市(1块钱不到一些4位机还有可能生存);

楼主:
跑题了;51类的单片机肯定还会有生存空间的,毕竟这么年来太多太多的人熟悉了51,熟悉了KEIL C51;国产的STC单片机也不错的;

昨天试用了IAR,试着新建一个很空的工程;然后加载了STM8S105K4.h;再试着象KEIL C51一样,对寄器操作,竟然编译通不过,二个错误.(错误出现在 STM8S105K4..h);看了看不是我需要的部分,就把这二行直接注释掉了;
然后编译成功,再观察仿真结果,很好.在IAR环境下对寄存器的操作大致看明白了一些.

楼主:
库函数的操作模式,太多的例程都是建立在库函数的基础上,我也看了看,
IAR对所有的函数的定义在IAR系统目录下的子目录都有,这个意义不大;
对STM8的库函数我也大致看了看,不仅有.h文件.还有.c文件;以外设单元为单位独立存在.竟然还有一个库函数的中文说明小工具,如果小工具和库函数能结合的很好,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从来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看数据手册,看寄存器的定义,看明白了再试试看大致能通过.
现在有了小工具加库函数,就象是多了一个向导,也不错.

网友B:
相对于STM8系列的uC,我个人不喜欢用他的库,太绕了,还不如自己写个头文件,直接对REG操作来得直观.

楼主:
自己写的可读性差,一个月后自己都看不懂;

楼主:
把操作对象封装在库里面,用库编程,思路是最简单的,而且可读性非常好;
直接操作寄存器,最直接,代码效率和执行的也最高,使用这种方式的主要理由是对库函数的了解不够,而且没兴趣.比较懒.
二种方法都应该试一试;要求不高的场合用库也行的;
至于IAR和STVD选择哪个都可以的.

网友C:
感觉都可以,看个人的习惯及爱好了
比如吃饭用筷子还是叉子?

网友A:
对。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同意楼上!

网友D:
我个人觉得IAR还是好点!

网友E:
个人用的是IAR的。你可以用库,也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还可以自己写个库。各有各的好处,用库可能会比较绕,但可读性强;用寄存器速度快,直接,但是可读性差;自己写个库,速度快,可读性也不错,但是要有功底。

楼主:
自己操纵寄存器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代码的长度不容易提上去;不象用库,几乎没做什么,代码长度就上K了;

网友F(2012-12-28):
我用STVD,感觉速度还不错,只是有时设断点设不到我要的位置,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G(2018-08-28):
stm8配的开发环境是汇编的么?听说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STVD开发SMT8相关产品,简单实用!

我用IAR,stlink不支持运行中设置断点,请问STVP支持运行中设置断点吗?

网友I:
这两天搞stm8用的STVD,差一点的电脑保存文件确实很慢

网友J(2018-09-29):
用什么都行 能做出东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