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Spartan-6之间连接可以用GTP吗?

楼主(2012-11-28):
初学Xilinx,导师让我用两片Spartan-6的150T做一个系统,其中这两片FPGA之间也要进行数据交换,本来想用32根I/O口直接相连做数据总线,但是由于I/O口资源可能不够。就想到能不能用150T上面的GTP tranceivers来做它们之间的连接,因为这些引脚也不能做普通的I/O口嘛。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GTP做两片FPGA之间的连接,如果可以,用哪种协议比较好?

网友A:
可以直接连,什么协议都行。自己编的协议都可以

楼主:
猴哥,果然是你!你说的直接连是用普通I/O口,还是用GTP连?现在就是普通I/O口不太够用了,所以想用GTP的那些引脚来连,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GTP可以直连,不过这种高速信号对线材要求比较高吧。
用GTP就不用普通IO了,所以数据都拿他传速度也够了吧

楼主:
5# y595906642 谢谢LS的。我这里是要两片Spartan6的GTP之间直接相连哦,是在同一块PCB板上直接连的,没有线材方面的要求哦。现在就是不知道两片FPGA之间的GTP直接相连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猴哥,果然是你!你说的直接连是用普通I/O口,还是用GTP连?现在就是普通I/O口不太够用了,所以想用GTP的那些引脚来连,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
重发一次,猴哥可能没看到哦

网友C:
可以直连,但是,如果你没有高速信号的PCB设计经验,那就找一个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来帮助你。看似简单的两根线,做起来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另外,S6 GTP周边的IO不要用,具体查一下AR,多少忘记了,搜索Spartan-6 SSO GTP。协议可以用Aurora,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