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有个小问题

楼主(2012-11-28):
一个CPU的IO作为输入使用,输入低电平时候,表示正常。我就拿示波器的探头在这个IO上多触动了几下,从示波器看是加了干扰了,然后该低电平就忽高忽低了,然后系统就提示不正常了。这叫什么干扰,这么容易干扰?之前没注意过类似干扰问题,最近突然有个怪现象,目前还没找到。但是就是类似我用探头这样捣乱的结果,加个什么东西可以让这干扰消失呢?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捣的不会是高速信号把。把信号干扰了才导致出现了不可预测的错误把。

网友B:
你那个I/O口是不是悬空的呢,或者虽然不是悬空,但外部的输入阻抗很高?悬空的I/O口,且如果是配置成高阻输入的话,那么你拿根示波器探头接上去,由于人体感应等原因就会耦合进周围的干扰了(尤其是工频干扰),当干扰的幅度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了吧?你用手去碰触悬空的示波器探头,就会发现示波器上有50Hz的交流显示,I/O也同理了。
不过我还没看明白你到底是要解决示波器探头加上去会干扰的问题呢,还是遇到I/O不稳定的问题?

如果是I/O不稳定的话,看看外面输进I/O口的是否阻抗过高,如果可以的话看看能不能在I/O口上加个电阻什么的负载,把整体阻抗拉低?

网友C:
现在的MCU都是CMOS工艺的,IO输入阻抗较高,即使是弱上拉型也等效为高阻输入加一个数十千欧的上拉偏置电阻,对于楼主引入的干扰,该偏置不能完全克服故而会产生错误输入态,相关软件指令如果与之有关就会执行错误操作,严重时甚至会导致IO闩扣效应导致。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IO外部连接有长线就需要进行适当处理,比如加肖特基二极管钳位或加ESD泄放二极管、并联小电容、串入磁珠电感、加施密特缓冲门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处理。通常的应用,空闲IO配置成弱上拉输入即可,干扰严重时可将空余IO接电源或者配置成输出态。

网友D:
一个CPU的IO作为输入使用

输入的IO引脚本来就容易被干扰啊,这很不正常么?如果是输出的才叫异常吧

楼主:
感谢各位
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对输入阻抗这个词就敏感,一直体会不深刻。借希望能在各位的指导下,我再整理下。
示波器探头我拿来随便触碰的。再说示波器怎么能弄成高速信号的呢?它也不是信号发生器类的设备呀,也学我对示波器不够了解吧。

我这个IO就是用来做掉电检测的,之前贴过那个最简单的掉电检测电路。还有是这样的,说起来就火大。写程序的人跟我不在一个办公楼,他拿着我的这个东西去调整程序时,发现说我的掉电检测总是时高时低。然后就给我拿来看看。我这里测了半天也没他说的现象。我就用示波器探头胡乱搞了几下,突然出现他说的总是检测到该IO时高时低。可以在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具体是什么导致的,我昨天没过去看他那里的环境。也不清楚,他那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干扰这么大。他桌子上基本上是很干净的。应该没啥大型金属类的东西。

春阳大哥“现在的MCU都是CMOS工艺的,IO输入阻抗较高,即使是弱上拉型也等效为高阻输入加一个数十千欧的上拉偏置电阻”这句话我不理解呀,有什么图可以截个给我看看吗?本来就对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这两个词没感觉。

网友E:
其他不动,加个10K、100K的上拉或下拉,再用探头碰碰看

网友F:
同意楼上,先加个上拉或者下拉吧。

网友G:
7楼正解

楼主:
789楼,你们如果知道我的检测电路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H:
把你的检测电路贴出来

网友I:
LZ,你就个小容量104P的 电容,经I/O傍路到地;滤除高频干扰,如果你示波器检测到的是低频干扰,再加个10uf的电解电容滤除;另外,你的这个CPU如果是51系列的话,最好用P1口,且软件上,先要执行一下,将对应的P1.X先置1,再去检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J:
12楼说得好

楼主:
我的是ARM9CPU呀

网友C:
许mm可以去找本MCU的教材或者器件手册,51的就可以,去看看IO的内电路图,都差不多的。

楼主:
嗯,听春阳大哥的嘿嘿。。。我都忽略了这个细节问题了。
我那个掉电检测电路也不用贴图,就那个三极管分压的掉电检测,
昨天触动三极管B极竟然也出现那种现象,而且目前最严重的就是B极。那个IO经过处理问题倒是不大了。B极很敏感,头晕。我也试了包括楼上几个位说的电容,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网友H:
三极管分压的掉电检测不明白,还要贴图

网友K:
示波器探头相当于10M对地下拉

网友C:
晶体管的基极要有偏置,不知许mm的具体电路如何。

网友L:
是不是基极那根走线旁边有强烈信号干扰造成,建议在此单片机脚加102电容和47K上拉电阻

网友M:
这口一定是输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