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的问题,急,求帮忙

楼主(2012-11-28):
STM32F103芯片,ADC1,PC4引脚。每隔1秒钟扫描一次,由于PC4引脚还有其他用处,所以我是在扫描之前才配置引脚的。
初始化部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

下面是扫描部分:
  NVIC_DisableIRQ(EXTI4_IRQ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
  adc=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
  ADC_Cmd(ADC1, 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input;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EnableIRQ(EXTI4_IRQn);

发现程序是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这一行死循环,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补充,之前已经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网友A:
个人觉得 这是多余的: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

另外,
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这一行死循环
是运行了1段时间才发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个是第一次到这里就死掉了,在死循环之中用UART打印调试信息,发现会不断地打印出来,说明程序应该不是跑飞了,而就是在这里循环。

网友B(2013-01-14):
就是说如果你运行了ADC_Cmd关闭ADC之后,再打开的那个ADC_Cmd(ADC1, ENABLE)并没有启动转换,而是给ADC上电了。
再来一条ADC_Cmd(ADC1, ENABLE)试试

下面是技术手册里的内容
    **ADON :开/ 关A/D转换器
    **该位由软件设置和清除。当该位为0时,写入1将把ADC从断电模式下唤醒。
    **当该位为1时,写入1将启动转换。在转换器上电至转换开始有一个延迟tSTAB,图21。
    **0:关闭ADC转换/ 校准,并进入断电模式
    **1:开启ADC并启动转换。
    **注:如果在这个寄存器中与ADON 一起还有其他位被改变,则转换不被触发。这是为了防止触发错误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