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2-11-28):
用DAC0832做数模转换,选用的是P0接口,C程序中对DAC0832端口地址定义是这样的:#define DAC0832 XBYTE[OxFFFE]   ,问题是:单片机的内存地址编码不是00H到FFH 么?那么这个OxFFFE是什么意思?对DAC8032的端口定义不是从DAC0832那接收数据存到单片机内存中去吗,那应该就是定义到他的内存地址上去啊?

网友A:
00到FF只有256个。DAC0832就算有内存你也不能直接操作。

楼主:
还接了个74LS373锁存器

网友A:
这和你刚才的问题没什么关系啊。

楼主:
嗯,例如在reg51.h中对P1端口的定义是:sfr P1=Ox90:但我现在想不通的是对DAC0832端口的定义为什么是OxFFFE       (#define DAC0832 XBYTE[OxFFFE] ) 。我是一名新手,请多包涵!

网友A:
这个比较复杂。用并口传送地址/数据就是这样的,幸好现在用得不多了。我记得书上说得挺清楚的啊。

网友B:
汇编语言上介绍的清楚

网友C:
data,idata,bdata,pdata,xdata....
是有区别的

网友D:
那是DAC在总线上的地址,应该用的是51系列单片机,51单片机是数据地址总线复用,好好看看51单片机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