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连环烧毁,求分析

楼主(2012-11-28):
手工焊的一块样板,只焊了个stm32的最小系统,电源供电是lm2576,5V 然后是ams1117变成3.3V,供给stm32,焊好上电后晶振工作但是在jtag下载不成功,原因是默认的stm32程序吧jtag引脚复用,就在调试的时候ams1117突然冒烟起火。赶紧关电源,换了一个ams1117,后来发现lm2576的输出居然是24V!和输入一样,拆下来一测输入输出居然短路了,重新换了一个之后发现ams1117输出0.4V,发现stm32的vcc与gnd短路,拆下全部周围器件,发现是芯片内部短路无疑,求各位分析是哪个器件先出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lm2576的电容引脚焊完我没有剪,可能导致lm2576输出接地,但是这个不是有过载保护的吗,应该不会导致输入输出击穿,求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dizzy:

网友A:
重点检查lm2576及其外围器件,如果这部分没问题,即使5V短路到地也不应该损坏,芯片内部有完善的过流过热保护,当然,我指的是正品。

网友B:
此板已挂,谢谢

网友C:
你调试的时候,板子下面其他东西短路了吧,
比如镊子 废的引脚,钥匙等

网友D:
就在调试的时候ams1117突然冒烟起火
应该是1117的前端出问题了(24V直接输入),后端出问题的话还不至于让1117起火

网友E:
LZ买的是很便宜的2576吧,话说俺遇到好几次了,直接把100uF钽电容烧着火了,很是吓人,后来换了,还有一批是第一次上电正常,第二次准烧,现象就是输入输出短路,估计与电感不合适有关

网友F:
应该就是2576出问题了、、、或者调试的时候出现短路、、

网友G:
如果是起火,我个人认为是钽电容起火,一要看钽电容极性是不是接反了,二看电容的耐压值是不是合理一般在2.5倍左右
在分析时看看2576的续流二极管是不是直接接到输出脚,然后在滤波的,这个电感和电容匹配只要和芯片给的电路进行匹配基本不会出现大问题。
希望lz可以重新选择芯片进行尝试看看

网友H:
估计是2576周边的事情了

网友I:
是2576芯片输出端的电容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