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电路

楼主(2012-11-28):
大家帮忙看看,下图中Q1导通的话,加在Q2基极的电压大概有50mV, 这个电压不足以使二极管D6导通,那么请问图中的11脚现在是什么电平?如果二极管不导通,11脚应该相当于高组态,我这样理解对吗?应该怎么理解好一点?

网友A:
节点11电位相当低可以肯定,但未必是25mV,还需要考虑Q2管子的Icbo。
该点确实是高阻态,但此高阻态与通常三态门的高阻态不同。三态门的高阻态允许高到电源电压,低到地电位,仍为高阻态。这里的高阻态只允许电位有很微小的变化。

网友B:
也在学习这个,uce怎么计算,这个我想知道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解答,有点理解了,再问一句:在这种状态下,D6上有电流流过吗?

网友C:
楼主忘记了Q1的饱和压降的问题,即使Q1完全导通节点8的电压也不会很低的,

楼主:
谢谢qsk5678的提醒,我没有忘记,我当时考虑8点的电压大概有50mV,就是考虑到Q1工作在饱和状态的饱和压降,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时候D6上有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D:
饱和的时候,8点的电压怎么只有50mv,不是500mv吗

网友E:
LZ电路不适于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Q1恰当偏置,LZ电路成为一个直接耦合的2极共射放大器。二极管D6不过是为了增加Q1的Vc工作电压、提供交直流耦合的功能。

网友A:
8楼说得对,Q2关断相当慢,不适合高速开关。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两位不厌其烦。我对这个的理解很浅啊,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图表明我的意思,实际应用的话,肯定不行了。
按照maychang老师的说法,如果11点的电位很低的话,那么D6上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xmar老师的解答对我来说有点深了,我基础知识薄弱,很多概念还没建立起来,要再研究研究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