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问题

楼主(2012-11-28):
两片单片机  一片一直在循环发送同样的数据 而且透过波形可以看出每个位的数据发送时间间隔都是一样的,假如这片单片机不能更改程序 而要用另外一片单片机达到更改数据的效果
这里有没有高手做过类似的事情??

网友A:
如果"修改"复杂,中间加个单片机将收到的数据转发就行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中间加个单片机转发

网友C:
改变其中一位什么意思?

是这一位变更为一个随机数,
还是一个有规律的变化.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你的信息熵不足.基本无法处理.
如果是后者,那根据需求重做个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D:
2楼的方法简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