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11-28):
如何快速入门AVR单片机?

网友A:
与ARM相比,各种单片机之间相差的很小,有一本芯片数据手册,就可以开始实践了;
买块DEMO板,配上例子程序,1-2周就搞定了。

网友B:
先买块开发板吧

网友C:
既然有STC的基础,那么AVR也是非常简单的,前提是用C编程,而不是汇编

花点银子,买块AVR的开发板,功能不用太多,跑几个例程,知道怎么回事情,基本上就可以用起来了

AVR实在是太简单了,但是跑在它上面的应用,就看编程者的功力了

网友D:
入门比较容易

网友E:
LZ如果有单片机的基础,入门会很快

网友F:
这个的老调重弹了啊,基本的就是开发板加基础pdf资料的

网友G:
AVR 单片机稳定性稍好些的,但是功耗比较大的啊,建议楼主改用MSP430的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