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2-11-28):
有个通过I2C通信的传感器,它的工作电压是3v,我准备用单片机控制它,可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这样信号会不会出现问题啊?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CPU的I/O口能够正常接受3伏的信号,没有问题

网友B:
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

试一下直接5V的上拉

网友C:
加个电源转换吧 保险点

网友D:
芯唐单片机没有任何问题,STC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