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脉冲求助

楼主(2012-11-29):
各位大侠:
     小弟目前在学习使用CCD,就是使用FPGA发出时序脉冲信号来驱动黑白线阵CCD,但CCD的datasheet里的时序有两个是存在负电压时序的,频率要求要到20M左右。在网上找了很多这样的转换芯片基本都是速度不够,因此现在一筹莫展,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感觉LZ没有理解对,一般的模拟信号才需要负电压,20M应该是数字类型号,不需要负电压。

网友B:
感觉LZ没有理解对,一般的模拟信号才需要负电压,20M应该是数字类型号,不需要负电压。
引用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