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仿真输出波形全部为z

楼主:
用ise10.1编写的用cordic ip核设计数控振荡器的程序,编译没问题RTL也生成了,就是仿真的时候输出波形全显示z,不知道啥意思,谁知道帮忙解答一下?
module cordic_sin(phase_in,
   clk,
   x_out,
   y_out,
   rdy);

input [31 : 0] phase_in;
   input clk;
   output [11 : 0] x_out;
   output [11 : 0] y_out;
   output rdy;

sin sin(.phase_in(phase_in),
   .clk(clk),
   .x_out(x_out),
   .y_out(y_out),
   .rdy(rdy));

endmodule

楼主(2012-11-29):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应该是rdy的原因,你把rdy置为使能状态吧

楼主:
“你把rdy置为使能状态吧”是啥意思? rdy是输出的啊

网友B:
检查代码里面Rdy产生的原理,然后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