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功率电阻该如何散热?

楼主(2012-11-29):
这种电阻可直接安装在线路板上,一般功率比较大,达到几瓦,电阻值虽然很小,但流过电流大,发热就大。
  该如何给这种电阻散热。如不给散热,时间长了可能会对pcb不好

网友A:
电流功率温度若在额定之内,无虑

网友B:
这种电阻从来没见过散热器。

网友C:
:L
这电阻是毫欧级吧,LZ电流多大?PCB走线几宽?

网友D:
在PCB上布足够大焊盘和足够宽的走线,靠板子散热。
楼主图中的器件一般不是作为普通电阻来用的,而是常常作为电流采样器件,高功率低值电阻有种铝壳的,可以上散热片甚至风扇。

网友E:
:L
这电阻是毫欧级吧,LZ电流多大?PCB走线几宽?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一般不是焊在板子上的,而是接在接线柱上的。

网友C:
用在强电上的,不懂。

-----
在万用表里见过类似的,作为A级电流采样,材料是康铜,那两耳朵是定位焊接位置用的。

网友F: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电阻

网友G:
这是电流测量用的电流取样电阻。毫欧级的。不是大功率电阻。功率不是太大不用散热器。

网友H:
采样用的,发热量忽略无碍。现在用的数字电表里面也有这样的鬼东西

网友I:
如果不发热焊在板上子是可以的;如果发热,要不了多久就出现虚焊氧化掉了;
散热:
1.问一下厂家的技术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查看相关的耐热上限是多少;
2.如果真的不行,可以和做散热片的小作坊联系,定制一些散热片;多上点导热硅脂;

网友I:
其实分流器应该也可以的吧,你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J:
这个样子一般都是0.1欧,0.001欧的电流采样电阻,不是几十欧几百欧的负载。一般瓦数很低,不热。

网友K:
锰铜材质,非功率电阻,无碍

网友L:
卖的数显电流表里见过,没见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