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复位放电电路

楼主(2012-11-29):
如图所示,一个低电平复位电路。
对于其并联一个二极管D1所谓断电后跟R1组成回路,可实现快速放电功能,用了很久感觉也好用,但一直理解得不是太好。

此放电回路如何工作?如何实现快速放电功能?
我的想法是,因为本身VDD上面肯定并了大的电容如100u,在某些功耗较低的系统中,断电后VDD下降得会很慢(此放电回路是否也能对VDD上的100u起放电作用?)。我理解的是:断电后,VDD端的电压必须低于Reset端的电压,C1才会对外放电,而VDD本身放电就很慢时,此放电回路还有作用吗?
说的有点乱,我想真正懂的人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吧。欢迎探讨,谢谢!

网友A:
是加速放电。相对于不加二极管,会快的。相当于抄了条近路。

网友B:
此电路只是对reset用的
上电时电容缓慢充电(增加reset上电时间),掉电时缓慢放电,1N4148钳位,哪来的加速放电功能啊
这种说法倒是没听说过,为了省钱1N4148一直没加过

网友C:
本来复位就是相对于VDD掉到工作电压以下,如果VDD下降的很慢,相当于单片机一直还在工作,当然不能复位了,LS理解不正确,4148的压降只有0.7V左右,VDD掉电后,电容上的电压直接通过二极管降到0.7V,当然是加速了,不过用104的电容,这种效果不明显。用10uF的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芯片IO都有上下嵌位二极管,那个二极管可以省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掉电后,电容上的电压直接通过二极管降到0.7V,当然是加速了"
想知道C1上的电压是如何迅速掉到0.7V的?我就是这里不明白。
我知道只要能确保C1上的电压在掉电后能迅速降下来,再次上电MCU就能正常复位。
我一直理解的是,要把系统里所有的电都放掉后,C1的电压才会跟着降下来,但是这个电路似乎并不能放掉VDD的电,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说的我明白,我这个电路只是用来发问自己临时画的。
求大神解释此二极管如何实现将C1的电压迅速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充电跟电阻有关吧,跟二极管也有关?
掉电时为何又是缓慢放电?

网友B:
是跟电阻有关啊,我有说和二极管有关吗,呵呵。
我的观点是reset与VCC的电压是同步下降的,二极管没有加速放电的作用(只有嵌位作用)

楼主:
是跟电阻有关啊,我有说和二极管有关吗,呵呵。
我的观点是reset与VCC的电压是同步下降的,二极管没有加速放电的作用(只有嵌位作用)
引用 网友B:

嗯~
我也认为电压是同步下降的。

网友A:
假如不加二极管,VCC掉到0时,RESET不一定会零。因为100K的电阻太大,放电太慢(假设单片机的RESET引脚输入阻抗无穷大)。加上二极管,基本就是同步的了。就是所谓的“加速”了。
不过正如五楼zcw9911所言,104电容效果不大,RC放电时间常数很小。

网友D:
掉叫后,VDD迅速下降,电容通过二极管快速放电,肯定比通过电阻放电要快些

网友E:
楼上是正解

网友F:
正如4楼所说,开机时电容经过电阻缓慢充电,增加复位时间,
掉电后VDD电压低,如果没有二极管电容会经过电阻缓慢放电,这样MCU的复位脚就不能快速的为低电平,如果再上电就可能出现死机或程序继续运行现象,如果有二极管则电容可以经过二极管放电,这样就可以快速复位了!

网友G:
16# 破碎空心 :victory:

网友H:
相信楼主是遇到了产品在通断电测试时复位的问题,这种情况最怕就是客人挑刺,拿你的产品快速通断电测试,这下可不好交差了,有时候也不好跟客人解析必须要断电后保持多少秒才通电才能正常工作吧,跟楼主深有同感,楼主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让断电情况下让VDD电容上的电压快速放掉!避免在使用中因为通断电时间太短而造成死机现象

网友I:
我用一个电阻接VCC到地;这样放电快很多了;
象STM8S单片机,引脚本身就有这个二极管,你再加一个不是浪费资源?
也许你用的不是STM8;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特别是cubasa~

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快速放电其实只针对C1,而无法让VDD也快速放电。
其作用就是防止VDD降下来后而C1的电还没有放完。

说到底拔掉电源再上电,MCU复位不了,主要还是要解决VDD放电的问题,只要VDD下来了,C1要降下来其实很简单。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电路能让VDD也快速放电,所以老想不明白。现在清楚了~

gmgmgm,同感哈哈~一般工程师的话,拔掉点之后都要按几下按键什么的再上电,而用户不会。经历了两家公司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22# Metalor 不客气哈:$

网友B:
听了各位的分析后清楚了很多,可能因为我用的芯片大都自带二极管,所以一直没注意这种问题,今天倒是学到了很多。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我用一个电阻接VCC到地;这样放电快很多了;
象STM8S单片机,引脚本身就有这个二极管,你再加一个不是浪费资源?
也许你用的不是STM8;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的话,应该会增加正常工作时的功耗吧。
现在负责的产品用电池供电,对功耗太敏感。

网友J:
如果没有那个电容,也就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了。

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保证了CPU的RESET引脚电平“从低逐渐转高”,这样CPU才能正确地“RESET”。

当电容充满电之后我们把电源开关断开了,这个电容中的电“何去何从”呢?VCC和GND之间接了N多的器件,所有的器件都对它说:“把你那点电给我吧,我还能**一下。”电容说:“给你们没问题,可是我他娘脑袋上有个电阻挡我的财路,你们先别急,我慢慢把电放给你们。”

当电容刚刚要把电通过那个上拉电阻放出来,电源开关突然又接通了。CPU开始冲电容吼:“孙子!你Y的那个充电过程怎么没啦?我还要复位呢!”电容不干了:“废话,我上次充的电还没放呢这他妈电源又通啦!”CPU急了:“那我怎么办?我得复位啊!”电容眼珠一翻:“管你Y怎么办,死去吧你!”

楼主:
如果没有那个电容,也就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了。

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保证了CPU的RESET引脚电平“从低逐渐转高”,这样CPU才能正确地“RESET”。

当电容充 ...
引用 网友J:

哈哈~~这是哪本书上的,好像是AVR的一本书,忘了,反正看过。

网友A:
正因为电容不可靠,于是CPU聘用了上电复位看门狗。放在家门外,不但提供上电复位,如果CPU睡着了,不给吃,汪汪一叫就能叫醒CPU。
后来,狗儿转正了,可以和CPU同居一室。从此,那个电阻和电容基本彻底没有价值了,但作为摆设,我一般情况下,还会在家门口给他们一席之地的,让他们免受流浪之苦。

网友K:
这个能让你很好的理解

楼主:
LS太凶残了!!!

网友A:
31# chenyu988 您的二极管这是要造反啊~

网友B:
31# chenyu988 小心反向击穿

网友I:
14148:
如果导通电流比较大,压降是不低的,0.5V以上,甚至1V;
如果导通电流很低呢?压降就不多了;
100mA:1V++;1mA :0.65V;0.1mA:0.46V;0.01mA:0.4V;
这样看,在VDD下降的过程中,二极管泄放的电还是很可观的;比100K的电阻要强不少的;
最后一点点残余的电,电阻可以完成.
如果换一个低导通电压的二极管,这个过程会跟的更紧(导通电压不会高于0.2V,如1N58xx);
有没有这个必要啊?如果真的很在意这个细节,就外置一个复位芯片(OC输出的);
1N5817在100mA电流下导通电压约0.2V而1N4148此时的电压却在1V以上;

网友L:
学习了,这个的确需要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通过深入讨论才能得到本质呢!

网友M:
主要是给C1放电的吧。

网友N:
对于内部复位不可靠的单片机,要加外部复位芯片。这电路在实践中对可靠性有一定要求的产品最好不要用

网友O:
很多MCU的脚都对VDD和GND反接有二极管,所以,我一般都不外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