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time Autoinitialization和no Autoinitialization

楼主(2012-11-29):
built options 选项里的run-time Autoinitialization和no Autoinitialization是什么意思啊  我选择no Autoinitialization时 程序不能运行  一点运行 CCS3.3就会卡死 貌似是程序进不去  求解答啊

楼主:
怎么没人呀

网友A:
楼主应该是用C语言写的程序吧. 严格的来说,程序的执行并不是从main函数开始的,细心的人会发现当进入main时全局变量已经初始化好了,这个任务是由运行时支持库完成的英文可能为run-time lib.当选用run-time Autoinitialization时,系统复位后会跳入运行时支持库(差不多就是这个名字),该例程负责初始化相关的全局变量,为C语言的运行准备好环境(比如堆栈)等操作,然后调用main函数. 如果选择no Autoinitialization,楼主必须自己指定程序的入口点,完成类似的初始化

网友A:
有问题在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