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外部中断寄存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11-29):
EIFR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初始化时置零,触发中断时硬件自动置一,还是初始化置一,触发中断时硬件自动置零?亟待解决

网友A:
没用过,不是太懂,
不过好像就两种可能性啊,试一下不就好了么?

楼主:
嗯,是这样说的,

网友B:
初始化时寄存器都置零了,应该是中断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