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

楼主(2012-11-29):
想学习开关电源,那位大虾给指点下呗...

网友A:
先要真正理解三极管和mos管的各种工作状态   有了这个基础   接着就是电磁问题   需要仔细看看   然后先使用lm317或7805做一款线性电源   有了上面的知识储备后  建议把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好好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自己设计一款电路   推荐使用UC3842  这款芯片比较经典

网友A:
然后需要自己动手绕制变压器   需要独立完成   自己能够独立设计自己想要的变压器和电感器   有了上面的经验  你已经是高手了   呵呵

网友A: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呵呵   多多努力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呵呵   多多努力  呵呵

谢谢!

网友B:
可以看下这网站上TI给提供的关于开关电源的视频学习的,很不错的,楼主试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