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对IGBT来讲,安全吗 ??

楼主(2012-11-29):
这样做,对IGBT来讲,安全吗 ??

市电220V,经过倍压整流滤波之后,就是220V×1.414=310V

因为是倍压,那么就加多一倍,310V×2=620V

如下图母线上的电压就是620V

先开通VT1和VT4,

那么Cf就获得了620V的电压,这个电容的电压就是左正,右负的电压

然后就关闭VT1和VT4

再然后就是开通VT2和VT3,

理论上讲是驱动电路是同时驱动VT2和VT3,

但是如果VT2和VT3的参数离散性,不一致,就会有其中一个先开通,另外一个慢开通

假如VT3先开通,VT2后开通,电容Cf的电压和电源的电压叠加起来,那么就有620V×

2=1240V

碰巧VT1,VT2,VT3,VT4的耐压也就是1200V,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IGBT都是这个耐压

因为1240V大于1200V 是否会慢开通的那个VT2,要承受1240V,是否会因为两个电压叠加起来而被击穿

耐压1200V的裕量是否足够 ????

谢谢!!!

网友A:
IGBT耐压1200V,够了。实际上每支IGBT承受约600V电压(C1两端电压)。
这里不是倍压整流。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VT3先开通,VT2后开通
那么加载在VT2的1240V的电压是否会击穿VT2
整流那里我只是找了示意图,
图片里面,我也知道不是倍压整流,这个整流问题暂时不考虑

网友B:
LZ,你先去确定你的母线上的电压到底是620V?还是310V先。

网友B:
再说,还有电感的作用你没考虑呢。

楼主:
回答4楼 是620V

楼主:
回答5楼
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这是电感对电流的影响
即使是有这个电感的存在。但是,加载在VT2的的电压依然是1240V的电压
不会因为有了这个电感,而加载在VT2的的电压就少了

网友A:
7楼:
怪了。
母线电压620V,你那个VT2哪里来的1240V?

楼主:
回答楼上
1240是这样获得的

网友C:
没问题,由于电感L的存在,起到防止电压从 620V--->1240V的突变(事实上,电压还没上升到1240V, C1上的电量已释放完了) ,所以电压不可能升到1240V 。

网友A:
9楼:
C1上电压变化很小。
试想,LC串联,又不是谐振工作,若C1上电压变化很大,那么L上就没有多大电压了,也就没有输出了。
实际设计中,C1上电压最多分到5%,超过此值则认为L上电压损失太大。

网友D:
安全,没有问题。

网友E:
也许,需要定量了。楼主给定一个RLC值

楼主:
不认同Cortex-M0的这句话
由于电感L的存在,起到防止电压从 620V--->1240V的突变

电感只会阻止电流突变,而不是阻止电压突变

网友F:
安全可以一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认同Cortex-M0的这句话
由于电感L的存在,起到防止电压从 620V--->1240V的突变

L的存在能使Vo突变么

楼主:
回答楼上16楼
如你上传的图片
1 . 当R0不是无穷大的时候,L的存在,V0不能突变
     当输入一个脉冲Vi , 因为L的存在,那么在L上感应出左正,右负的电压

2 . R0的阻值趋向无穷大的时候,即使是有L的存在,V0也能突变
     碰巧我给出的图片里面的IGBT,可以理解成为16楼图片的R电阻
     另外我图片当中的VT2 IGBT在截止的时候,阻值也是高阻,
     等效于一个阻值为无穷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