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交流电压采样问题。

楼主:
大侠们帮我看看。下面的一个电路如何实现采取电压的有效值?通过多次采样去方均值这个方**对单片机处理速度要求太高。有没有其它的方案 ?

T`3DJVN8B62}N0XI1VN`X)X.jpg (45.21 KB )

网友A(2012-11-29):
L N通过一个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后,再转换为电压信号

网友B:
220V电压采集常用方法是用光偶,是光偶工作在放大区,然后采样计算平均值,LZ的方案行不通。

网友C(2013-10-25):
用二个51K电阻串联+CT(2mA/2mA),取样电阻100欧

网友D(2016-06-30):
引用 网友B:
220V电压采集常用方法是用光偶,是光偶工作在放大区,然后采样计算平均值,LZ的方案行不通。 ...

您好!最近在做220V的电压采集,想问一下正常的交流信号有正有负,如何通过光耦?先用电阻采样,然后用加法电路变成单极性的再用光耦吗??您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吗??有些东西还想请教下

网友E:
使用ATT7022或者RN7302,方案简单还精确,自己搭建太费事。如果学习理论还是那就另当别论。我也目前也正在进行类似的项目,现在进入校表阶段了。我觉得你还是用现成的芯片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