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关于NAND 和NOR的

楼主(2012-11-29):
请教21的各位高手,

在NAND和NOR Flash中,数据的写入和读出,是否在时序上有一个

DQ数据线先出现数据,然后是一个数据建立时间,Nor在OE#,WE#的上升沿时才将数据读出或写入的,NAND在RE#上升沿时将数据读出。

就是NOR与NAND都是在时序上有一个数据建立时间,在控制信号(OE#,WE#,RE#)的上升沿处进行数据的读写,而不是在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有效时进行读写的。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另外,还想请教:

我了解到使用中NAND的读写速度要比NOR快。通过学习书中的一些知识,发现在NOR Flash比NAND Flash多一组地址线,因此NAND在比如读操作中,需要先通过行列将所要操作的地址通过数据线设置到Flash,而之后有一个BUSY时间用作数据准备,随后就可以连续的数据输出
而Nor Flash则是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共同操作直接将所设定地址的数据输出,结果导致每输出一次数据都要经过一个地址建立,CE#建立,OE#建立的时间,即NOR没有NAND所做的BUSY用于数据准备,导致速度比NAND慢。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还请大家帮忙看看, 指教一二。

楼主:
理解有点偏差。。

NAND是顺序存取,页编程,所以比较大的读取时速度快,而NOR是随机存取,需要一个地址一个地址的设定,在较少的读取时速度快。

大家一块讨论讨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