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怎么设置才能使RA4脚才能输出内部时钟4分频?

楼主(2012-11-29):
如题,pic16f690怎么设置才能使RA4脚才能输出内部时钟4分频?我设置了CONFIG选择了INTOSCIO,但是用protues仿真的时候RA4管脚没有波形。请问下还要设置其他的控制器么,RA4还要设置为输出,设置为I/O口,这些我设置了但是还是没有用,是不是还漏了什么呀?谢谢大家.

网友A:
方法是对的。请用实际芯片来做,仿真会害你一辈子的。

网友:
实际跑
设置成INTCLKIO就行了

网友:
INTOSCIO没有CLK out 功能

网友A:
说的是找的地方对,不是设置的值对,请你把目光看完该部分数据手册就找到了。呵呵

网友B:
设置为INTOSCIO,IO口方向一般建议保持输入状态,MCU会自己控制它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