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如果不用adc,是否可以不接VDDA和VSSA?

楼主(2012-11-29):
RT,谢谢。

网友A:
我觉得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坏处

楼主:
大神们!请路过的解一解在下的小小疑问吧!

楼主:
如果不接,那VDDA和VSSA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印象里必须接。LZ为什么不接?

楼主:
做单层板,发现要是接VDDA和VSSA,就要有跳线

网友C:
要接的;空着肯定不行.

网友D:
上面的文字显示Vdda是为模拟部分供电的,STM8除了ADC,还有其他的模拟模块,例如复位部分、时钟部分。如果不接Vdda,芯片应该无法运行。

楼主:
多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E(2014-03-23):
对不起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挖坟了
不用ADC 不接是可以的
实测 用st link + IAR 可以进入调试
请参考最新STM8S 参考手册(RM0016Reference manual)
看到第七章Power supply 里面的图表 (Figure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