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版没法用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29):
今天发现 从网上下载的AD10不能用了,卸载重装也不能用,把软件安装到新买的电脑上也不行,总是提示 许可文件不可用,有哪位大侠指教指教啊,再次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能重新找新的**问题。

网友B:
不如换个老一些的版本, 我看新版本软件庞大了很多, 系统资源占用也很多, 但是功能也未必提升多少. 倒是让电脑卡了很多.
纠结了好久的 AD 后, 我还是回到了 99SE.
不过 AD 的自动布线有比较大优势, 现在也就让它帮我布线而已

网友C:
用这个解压后放到你的安装目录中替换掉原来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用里面的DXP覆盖原来的吗?好样连打都打不开了呀

网友D:
覆盖后就变这样了

网友E:
这种情况需重新安装或者是**文件问题。

网友F:
重新下个**包重新**就可以,主要是许可证需要重生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覆盖后就变这样了

首先下载个**文件,生成密钥文件!
然后把这个DXP.exe的文件覆盖安装目录的
然后在安装目录打开DXP.exe。估计就ok了!
这个貌似你是直接**文件打开肯定没效果啊!!
进入软件了,添加本地密钥文件!

网友E:
**搞定了吗?

网友H:
重新找个license,论坛有的

网友I(2013-01-05):
我遇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楼主最后解决没有啊?

网友A:
重新找个**文件就好了。当然不是一找就找到能用的**。

网友J(2013-08-13):
努力,奋斗

网友K:
多试试其他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