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11-29):
定时器中断执行完了,不回去重新执行主函数吗? 在定时器中断里修改了寄存器,退出中断要是重新执行主函数不是又改回去了吗?怎么没改回去呀??

楼主:
求大虾解答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您慢点说,别着急,把问题描述清楚些,最好举例说明,大家要理解了您的问题,才能帮助您。

定时器的中断退出,不一定立即返回到主函数,也可能会进入其他中断。

网友B:
中断完成后是返回进入中断的地方吧,有可能你的寄存器是在进入中断前面修改的,那应该就改不回来了吧

网友C:
中断完成之后是返回进入中断的地方的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加变量一步一步调试吧,看看到哪停住了

网友E:
看看中断地址在哪里,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产生中断的,中断程序执行完后,返回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