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器的DSP

楼主(2012-11-29):
要控制电机的话,那个系列的DSP功能最强大呢,除了2812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网友A:
2812的确是不错的选择,但价格的确有点高了,同样期待中……

网友B:
目前准备用PICCOLO中的F28035呢

网友C:
跟楼上各位的了解下的,很不错的

网友D:
f2808 2811 28335 PICCOLO中的F28035

网友E:
跟各位都了解下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