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十分白菜的问题,STM8S103F2用STLINK下载不了程序,求助

楼主(2012-11-29):
第一次用STM8,把STLINK的SWIN和RST和GND引出来接到STM8S103F2那里去了,用IAR点下载的时候,报错。STM8的是新的,没烧过程序。请问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换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B:
报的什么错?电源你不接的啊?一般要单独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C: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D:
请参见文档:UM0627第6页.
那里有标准的4线制接口描述.

网友E:
可以将ST-LINK改为不用加电就下载!